[AVR单片机]
模拟spi驱动oled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模拟spi驱动oled(ssd1306)屏,stm32可以点亮起来,为什么AVR的就不可以希望朋友们帮帮我,代码如下: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DC_1();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if(dat&0x80)
   {
      LCD_MOSI_1();
   }
   else
   {
     LCD_MOSI_0();
   }
   LCD_CLK_0();
   LCD_CLK_1();
   dat<<=1;
}
}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LCD_DC_0();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if(cmd&0x80)
  {
    LCD_MOSI_1();
  }
  else
  {
  LCD_MOSI_0();
  }
  LCD_CLK_0();
  LCD_CLK_1();
  cmd<<=1;
}
}

网友A(2014-09-05):
STM32和AVR速度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和AVR速度不同吧

有什么好的建议么,我做个小东西我想用AVR,不想用stm32。。。。

网友A:
用示波器对波形,两个波形一致就可以了。那些延时的地方时间尽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