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低电平呢?

楼主(2014-09-05):
我现在做一个DMX512的发送程序,用STM8串口做的,现在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使的TXD 输出低电平,88us,如果单纯的设置TXD为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应该会影响后面的串口使用吧?如何操作呢?用51的话我知道很简单 TXD=0;delay88us();就ok 了,现在用STM8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可能不行,你可以试试看;
实在不行,你就当普通IO使用,使用串口时就用IO模拟串口;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2016-07-04):
DMX 512信号!不错啊

网友D:
你用完之后把模式改回去啊

网友E:
另一个办法是用另一个IO来搞。。。

网友F:
88us的话得用定时器了吧,这个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