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GP1[1~4]为capsence后

楼主(2014-09-05):
gp, ce, pse, ST, RS
CY8C20140设置GP1[1~4]为capsence共四个触摸按键功能(寄存器CS_ENABLEx),未设置其他GPIO,其他都是默认未进行设置,然后也保存数据到flash了,再写入扫描命令,但读取Sensors On Status Port 0/1 Registers (0x88)或者0x00~0x01,得到的数据还是“Sensor OFF.”

网友A:
状态不对啊

楼主:
是啊,明明开始已经设置成四个触摸+开始扫描了,怎么状态为还是“Sensor OFF.”呢?

网友B:
是已经有触摸了,但是没有探测到是吗?

网友C:
或者你把配置界面和你的GUI界面发一下

楼主:
我没有GUi界面的,没有调试工具~只是通过串口读取相关寄存器的信息~

网友D:
就是不清楚,芯片有没在扫描了~~~?

楼主:
调试成功了,把参数寄存器都读取了一遍,原来一直是对的~
Sensors On Status Port 0/1 Registers显示的是“Sensor OFF(0)”是因为手没有触摸,一旦检测到触摸达到阀值后对应位即置“1”。

楼主:
多谢啦,呵呵,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