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使用LPC11C14FBD48/301的CAN与STM32的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使用LPC11C14FBD48/301的CAN与STM32的CAN通信的问题

使用LPC11C14FBD48/301的CAN与STM32的CAN通信,

我首先使用两块STM32试验,完成两块STM32在500k通信速率下的正常通信

然后设置LPC11C14FBD48/301的CAN,由于对LPC单片机不是特别熟悉,
一直没能实现LPC11C14FBD48/301与STM32的正常通信。

LPC11C14FBD48/301的CAN初始化过程如下

#define USE_DEFAULT_BIT_TIMING  1

#define TRANSMIT_ONLY           0
#define POLLING                 0
#define LOOPBACK_MODE           0
#define BASIC_MODE              1

/*****************************************************************************
** Function name:                CAN_Init
**
** Descriptions:                CAN clock, port initialization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CAN_Init( uint32_t CANBitClk )
{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3);  //C_CAN 复位无效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7);  //允许C_CAN的时钟

  /* The USB D- and CAN RX share the dedicated pin. The USB D+
  and CAN TX share the dedicated pin. so, no IO configuration is
  needed for CAN. */
  if ( !(LPC_CAN->CNTL & CTRL_INIT) )
  {
        /* If it's in normal operation already, stop it, reconfigure
          everything first, then restart. */
          LPC_CAN->CNTL |= CTRL_INIT;                /* Default state */
  }

#if USE_DEFAULT_BIT_TIMING
  /* AHB clock is 48Mhz. The CAN clock divider is within CAN block,
  set it to 8Mhz for now. Thus, default bit timing doesn't need to
  be touched. */
  LPC_CAN->CLKDIV = 0x05;                        /* Divided by 6 */
   /* Start configuring bit timing */
  LPC_CAN->CNTL |= CTRL_CCE; //配置更改允许  ---允许更改
  LPC_CAN->BT = 0x2301;
  LPC_CAN->BRPE = 0x0000;    // 波特率预分频器扩展
  /* Stop configuring bit timing */
  LPC_CAN->CNTL &= ~CTRL_CCE; //配置结束  --禁止更改
#else
  /* Be very careful with this setting because it's related to
  the input bitclock setting value in CANBitClk. */
  /* popular CAN clock setting assuming AHB clock is 48Mhz:
  CLKDIV = 1, CAN clock is 48Mhz/2 = 24Mhz
  CLKDIV = 2, CAN clock is 48Mhz/3 = 16Mhz
  CLKDIV = 3, CAN clock is 48Mhz/4 = 12Mhz
  CLKDIV = 5, CAN clock is 48Mhz/6 = 8Mhz */

  /* AHB clock is 48Mhz, the CAN clock is 1/6 AHB clock = 8Mhz */
  LPC_CAN->CLKDIV = 0x05;                        /* Divided by 6 */

  /* Start configuring bit timing */
  LPC_CAN->CNTL |= CTRL_CCE;
  LPC_CAN->BT = CANBitClk;  //0x00000103
  LPC_CAN->BRPE = 0x0000;
  /* Stop configuring bit timing */
  LPC_CAN->CNTL &= ~CTRL_CCE;
#endif

  /* Initialization finishes, normal operation now. */
  LPC_CAN->CNTL &= ~CTRL_INIT; //退出初始化模式。恢复正常模式
  while ( LPC_CAN->CNTL & CTRL_INIT );

#if (LOOPBACK_MODE | BASIC_MODE)
  //  LPC_CAN->CNTL  &= ~ CTRL_TEST;   //正常模式。
    LPC_CAN->CNTL |= CTRL_TEST;
    LPC_CAN->TEST &= ~((0x1<<2)|(0x1<<3)|(0x1<<4));

#if LOOPBACK_MODE
  LPC_CAN->TEST |= (0x1<<4);
#endif
#if BASIC_MODE
  LPC_CAN->TEST |= (0x01<<2);
  LPC_CAN->TEST &= ~ (0x01<<3)|(0x01<<4);
#endif
#endif

#if !BASIC_MODE
  /* Below is a critical module to configure all the messages */
  /* It's organized in such a way that:
            obj(x+1)        standard        receive
            obj(x+2)        standard        transmit
            obj(x+3)        extended        receive
            obj(x+4)        extended        transmit        where x is 0 to 7
            obj31 is not used.
                obj32 is for remote date request test only */
  CAN_ConfigureMessages();
#endif

#if !POLLING
  /* Enable the CAN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CAN_IRQn);

  /* By default, auto TX is enabled, enable all related interrupts */
  LPC_CAN->CNTL |= (CTRL_IE|CTRL_SIE|CTRL_EIE);
#endif
  return;
}

发送函数如下

/*****************************************************************************
** Function name:                CAN_Send
**
** Descriptions:                Send a block of data to the CAN port, the
**                                                first parameter is the message number, the 2nd
**                                                parameter is the received_flag whether it sends received
**                                                data as the TX data field, the third is the pointer to
**                                                the mgs field. When receive_flag is TRUE, the TX msg# is
**                                                RX msg#+1, the TX msg ID is twice of the RX msg ID,
**                                                when received_flag is FALSE, no change in msg#.
**
** parameters:                        msg #, received_flag, msg buffer pointer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CAN_Send( uint8_t msg_no, uint8_t received_flag, uint32_t *msg_ptr )
{
  uint32_t msg_id, tx_id, Length;

  if ( msg_ptr == NULL )
  {
        while( 1 );
  }

  /* first is the ID, second is length, the next four are data */
  msg_id = *msg_ptr++;
  if ( received_flag )
  {
        /* Mask off MsgVal, Xtd, and Dir, then make the TX msg ID twice the RX msg ID. */
        /* the msg id should be no large than half the max. extended ID allowed. */
        tx_id = (msg_id & 0x1FFFFFFF) << 1;
  }
  else
  {
        tx_id = msg_id;
  }
  Length = *msg_ptr++;

  if ( Length > DLC_MAX )
  {
        Length = DLC_MAX;
  }

  if ( !(msg_id & (0x1<<30)) )                /* bit 30 is 0, standard frame */
  {
        /* MsgVal: 1, Mtd: 0, Dir: 1, ID = 0x200 */
        LPC_CAN->IF1_ARB2 = ID_MVAL | ID_DIR | (tx_id << 2);
        LPC_CAN->IF1_ARB1 = 0x0000;

        /* Mxtd: 0, Mdir: 1, Mask is 0x7FF */
        LPC_CAN->IF1_MSK2 = MASK_MDIR | (ID_STD_MASK << 2);
        LPC_CAN->IF1_MSK1 = 0x0000;
  }
  else
  {
        /* MsgVal: 1, Mtd: 1, Dir: 1, ID = 0x200000 */
        LPC_CAN->IF1_ARB2 = ID_MVAL | ID_MTD | ID_DIR | (tx_id >> 16);
        LPC_CAN->IF1_ARB1 = tx_id & 0x0000FFFF;

        /* Mxtd: 1, Mdir: 1, Mask is 0x7FF */
        LPC_CAN->IF1_MSK2 = MASK_MXTD | MASK_MDIR | (ID_EXT_MASK >> 16);
        LPC_CAN->IF1_MSK1 = ID_EXT_MASK & 0x0000FFFF;
  }
  LPC_CAN->IF1_MCTRL = UMSK|TXRQ|EOB|(Length & DLC_MASK);

  LPC_CAN->IF1_DA1 = *msg_ptr++;
  LPC_CAN->IF1_DA2 = *msg_ptr++;
  LPC_CAN->IF1_DB1 = *msg_ptr++;
  LPC_CAN->IF1_DB2 = *msg_ptr;

  LPC_CAN->IF1_CMDMSK = WR|MASK|ARB|CTRL|TREQ|DATAA|DATAB;
#if BASIC_MODE
  LPC_CAN->IF1_CMDREQ = IFCREQ_BUSY;
#else
  /* if receive_flag is FALSE, the TX uses the normal message object (msg_no+1)
  for transmit. When received_flag is TRUE, msg_no+1 is the message object for RX,
  TX uses the message object next to RX(msg_no+2) for transmit. */
  if ( received_flag )
  {
        LPC_CAN->IF1_CMDREQ = msg_no+2;
  }
  else
  {
        LPC_CAN->IF1_CMDREQ = msg_no+1;
  }
  while( LPC_CAN->IF1_CMDREQ & IFCREQ_BUSY );   /* Could spin here forever */
#endif
  return;
}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通信,求大侠帮助

下面是LPC的源码,

现在已经是正常模式了,但是发送后能自己接受,感觉发送在回换模式。

还有个问题,LPC程序使用的是MDK,仿真的时候怎么查看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A:
(1)你有没有CAN板卡(如CANoe,Neo VI, 周立功USBCAN等),讲LPC与其进行通信,先将LPC的demo程序调通。
(2)连接LPC和STM32,进行调试,一定要加终端电阻(最好两边都有120欧的电阻。距离较近的话,一边有终端电阻,另一边接个几K的,也可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有没有CAN板卡(如CANoe,Neo VI, 周立功USBCAN等),讲LPC与其进行通信,先将LPC的demo程序调通。 ...

没有你说的CAN板卡

网友B(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C: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ABS

18B20温度传感器特价销售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