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an bootloader问题咨询

楼主(2014-09-05):
现在看到一个控制器,用spi接了一片EEPROM,上电的时候,若某一条件满足,则与上位机通信,通过CAN总线烧写程序。

不知道内部是如何实现的? 这是纯硬件做的吗?需要DSP软件的支持吗?

谢谢。

网友A:
28335芯片的Bootloader和真正意义上的如ISO-15765规范中定义的还不一样。
在spru963A中有详细的流程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35芯片的Bootloader和真正意义上的如ISO-15765规范中定义的还不一样。
在spru963A中有详细的流程介绍。
...

ISO-15765里面有bootloader相关的内容?

大概看了下那个文档,好像是EEPROM里面要放FLASH的驱动,SPI Boot的作用是把EEPROM里面的flash驱动程序加载到ram里面运行,然后和can通讯,传输到dsp,烧写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O-15765里面有bootloader相关的内容?

大概看了下那个文档,好像是EEPROM里面要放FLASH的驱动,SPI Bo ...

ISO15765共有四个,好像在3里面还是哪个里面.
中秋节快乐。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