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紧急求助PIC16F630的无符号双字节乘法汇编程序

楼主(2014-09-05):
最早考虑不周,已经用了16F630.现在要做双字节乘法,谁给个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百度搜索

网友B:
;-------------------------------------------
;无符号16位乘法子程序
;入口条件:被乘数-58H57H,乘数-56H55H
;出口条件:乘积-58H57H5AH59H
;计数器:5DH
;56H55H×58H57H=58H57H5AH59H
;-------------------------------------------
D_MPYS          MOVLW        10H       ;循环计数器
                MOVWF        6DH       ;
                MOVF         68H,W     ;乘数进6CH6BH
                MOVWF        6CH       ;
                MOVF         67H,W     ;
                MOVWF        6BH       ;
                CLRF         68H       ;
                CLRF         67H       ;
MLOOP           RRF          6CH,F     ;乘数右移
                RRF          6BH,F     ;
                BTFSC        STATUS,C  ;
                CALL         D_ADD1    ;积+被乘数
                RRF          68H,F     ;积右移
                RRF          67H,F     ;
                RRF          6AH,F     ;
                RRF          69H,F     ;
                DECFSZ       6DH,F     ;
                GOTO         MLOOP     ;继续循环
                RETURN                 ;
D_ADD1          MOVF         65H,W     ;
                ADDWF        67H,F     ;
                BTFSC        STATUS,C  ;
                INCF         68H,F     ;
                MOVF         66H,W     ;
                ADDWF        68H,F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