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CH340碰到需要另外接外部电源才能正常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前几天做了一块STC12C5A60S2的小板子自己玩,采用USB供电。下载方式采用CH340G,CH340G是USB直接供电,MCU部分是通过开关控制USB供电。方便冷启动下载程序.接上电源后可以检测到虚拟串口。这时候问题来了,通过开关冷启动的时候STC-IP多数时候会死掉必须重新开启。如果是通过开关另外接一路5V电源给MCU供电,下载一切正常,看STC的数据手册上面没有要求需要另外接一路单独的电源供电。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电路中有用电大户,导致通电瞬间ch340掉电。可以尝试增大ch340的缓冲电容,不过由于电脑usb口本身供电能力有限,所以还是外接电源靠谱。

网友B:
LZ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我也是上电时听见USB断开,又重新连上的声音,之后加了个电解电容(之前大意了,只加了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电路中有用电大户,导致通电瞬间ch340掉电。可以尝试增大ch340的缓冲电容,不过由于电脑usb口 ...

电路里面没有大电流,我加大缓冲电容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我也是上电时听见USB断开,又重新连上的声音,之后加了个电解电容(之前大意了,只 ...

呵呵,确实现象一致。我加大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电路中有用电大户,导致通电瞬间ch340掉电。可以尝试增大ch340的缓冲电容,不过由于电脑usb口 ...

问题完美解决,加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我也是上电时听见USB断开,又重新连上的声音,之后加了个电解电容(之前大意了,只 ...

问题完美解决,加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