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标示符未定义

楼主(2014-09-05):
求教:新手学习PIC单片机,装MPLAB IDE上用PICC的C编辑器,第一个程序点亮LED灯,结果错误说0xfe和0x01两个标示符未定义,是什么原因,望前辈指教。

网友A:
程序?具体错误提示,贴个图。

网友B:
至少贴个图啊,大哥....你就说了两个数字是没有定义,根据C语言命名规则,如果是当做命名的话,肯定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