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android4.2.2 RGB屏显示有黑框(已解决)

楼主(2014-09-05):
编译完android4.2.2后,设置为RGB启动,主界面右侧有一个黑色的边框。如上图所示。

下图所示,是安装完360桌面后,右侧的黑色边框变为了一个按键,这个按键是菜单按键。

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显示虚拟按键,但是在LVDS显示屏中显示的有虚拟按键。
请问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请问你是使用的哪个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使用的哪个屏啊?

7寸 800*480  RGB的显示屏啊

网友B:
在 android/framework/base/packages/SystemUI/res/layout/status_bar.xml

看是不是多复制了一行关于 more的标签或者虚拟键~~

网友C:
请问搂主此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应该是屏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搂主此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楼主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跟屏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分辨率是800x480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几款也没用。

网友A(2014-10-09):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跟屏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分辨率是800x480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几款也没用。 ...

请问换成别的分辨率的话就是可以的吗?我手上没有RGB的屏,没有办法试。我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LVDS就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子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如果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D(2015-12-01):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跟屏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分辨率是800x480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几款也没用。 ...

我觉得也不是屏的问题,那如何去掉右侧黑色部分呢?

网友E:
到底解决了没有,连个答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