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DL Camera驱动问题

楼主(2014-09-05):
1. 我在\device\fsl\sabresd_6dq\init.rc里面setprop上我们的camera
2. 复制Ov5640Csi.cpp和Ov5640Csi.h并重命名成我们的模块名, 并修改里面的类名, 加入到makfile里
并在DeviceAdapter.cpp中加入:
else if (strstr(info.name, BF3920CSI_SENSOR_NAME)) {
        FLOGI("DeviceAdapter: Create bf3920 csi device");
        devAdapter = new Bf3920Csi();
    }
3. 参照ov5640.c实现我们的slave驱动
现在点击安卓桌面上的camera图标时,显示绿屏.如下所示: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那个参照Ov5640Csi.cpp实现的类在Camera APP初始化时会自动加入到系统中,还是需要手动写一些代码加入?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版本是什么?

楼主:
板子:
我们是参照sabresd自己做的板子, 芯片是MX6DL
BSP: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不调试Camera部分的话,可以正常显示的吗?

楼主:
自己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这里是如何解决的,能把解决办法分享给大家吗?非常感谢啊~~

楼主:
摄像头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有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问题所在,可以为大家借鉴,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