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TL494的一个重要问题

楼主(2014-09-05):
(无正文)

网友A:
“怎样使TL494输出电压低于5V”
另加限幅电路。

“怎样改变TL494的基准呢?”
电阻分压。

网友B:
借这个贴,再问几个问题:请问4脚电压与输出占空比之间有个什么关系表达式?如果要使输出占空比降低,是控制3脚的电压好些呢,还是控制4脚的电压好?3脚输出电压与输出占空比之间又有个什么样的关系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