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4-09-05):
不知道为什么数码管显示的是2,而不是中断的1?

楼主:
...
unsigned char pCount;

PSoC_Timer8_ISR()//32kHz信号源,周期255
{
    pCount=1;
}
main()
{
    ...(开中断等初始化)
    Timer8_Start();
    pCount=2;
    while(1)
    {
         segLED_Display(pCount);
    }
}

网友A:
是否在中断中对全局变量要用其他方法

楼主:
还是我写的有错误?

网友B:
你如何证明中断进入了并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的?

网友C:
如果中断都进不了,你如何定义都没用。

网友D:
中断里延时?然后还调用函数?

网友E:
8ms中断一次,根据你的意图,看LED闪烁,估计你的程序一直在中断,seg7LED_Display(pCount)这个估计就执行了一次,所以一直是初始值。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