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长按键3s,如何处理,求助

楼主(2014-09-05):
最近做一个菜单显示,只用一个按键,显示多级菜单

采取的是外部中断检测按键方式,检测到按键有上升沿,则视为按键按下;

现在如果要按键长按 3s 以上才有效,怎么处理按键呢????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做一个时标,比如定时器让时标100ms加一。
那么当按键一直有效的情况下,时标在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累加。
否则清零,当时标值到30 的时候就认为是一个有效按键了

网友B:
用滴答计时器,定义个计时变量,中断计时;

网友C:
做个简单的定时器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