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两路方波

楼主(2014-09-05):
SH88F2051的PWM如何分两路50Hz方波驱动,两路方波几间要求有死区。

网友A:
没用过啊

楼主:
还有如何通过外部中断作为PWM的同步

网友B:
SH88F2051的PWM无法做到50Hz方波驱动

网友C:
并且SH88F2051只有一路PWM

网友B:
LZ可用SH88F2051的定时中断,模拟输出两路50Hz方波

网友B:
死区时间由软件插入,外部中断作为PWM的同步信号也用软件实现。

网友D:
如可改用其他芯片,建议直接使用中颖的SH79F168,

网友E:
嗯,有三个12位带死区控制PWM通道,6路输出,并且具有故障检测功能,性能较强。

网友F:
我也想用2051驱动无刷电机,单相的,只要输出一路PWM即可,周期2.6MS。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通过电位器接到AD口,读取AD转换值从而控制PWM的占空比。请教高手这程序该怎么写,哪里有例程?谢谢

楼主:
好,那我就结贴了啊

楼主:
多谢大家,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