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清楚。删除了事

楼主(2014-09-05):
问题不清楚。删除了事

网友A:
不坏就不对了

网友B:
运放电源多少伏?还有你的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电源多少伏?还有你的电路图呢?

不是运放电源问题,电路很简单。
像下面这个图,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电路分析方法来求出运放的工作点。
有哪个大师能说明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运放电源问题,电路很简单。
像下面这个图,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电路分析方法来求出运放的工作点。
有哪 ...

没人求其工作点。

容易坏的原因是输出饱和方式电流比较大。

如果负载电阻比较小的话。

网友D:
这样用有意义吗?

网友D:
看运放规格书确定最大输入差分电压能到几伏。

网友D:
什么型号运放?

网友E:
不坏就奇怪了,楼上说的对,查查说明。没你这么用运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运放电源问题,电路很简单。
像下面这个图,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电路分析方法来求出运放的工作点。
有哪 ...

想必楼主也清楚运放的虚短、虚断。。。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不过运放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在线性工作状态下,同相和反相输入电压的差越小越好。
像楼主这种用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型号运放的最大差分输入电压了。

楼主没有讲自己用的运放型号,供电,甚至这个运放使用的电路。。。不同运放的内部结构不同,使用时需要考虑的也不一样。

此外,在楼主说运放容易损坏,那么是哪一种损坏形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必楼主也清楚运放的虚短、虚断。。。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不过运放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在线性工作状态下 ...

正常是不会出现运放两端接入电源的。
是在特定异常情形的时候才会出现。

运放耐压32V,供电12V的单电源供电运放,负载接的是20耐压的MOSFET管。

损坏的现象是输出恒定6V。换运放以后就好了。
运放差分输入电压是可以很大的,大差分电压输入的时候,其中一个输入端的电流截至。并不会损坏的。

网友G:
输入只要不超过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就没问题。这里烧坏运放多半还是跟你接的MOSFET有关
在VCC电源上串接个10欧姆,在输出串接个1K,当然,如果能在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都串接电阻是非常安全的设计

网友H:
作为比较器用,未尝不可.
(最好加点正反馈)
要计算负载能力.

网友I:
这样作为比较器用, 好多运放都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有些运放在输入端有个钳位二极管, 以限制输入差模电压范围. 那么这种运放就会损坏了.

这个我遇到并测试过,如果输入上串接K级的电阻,比如10k以上,也不会烧运放,只是系统耗电会增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