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问题

楼主(2014-09-05):
电感的公差就是电感的精度么?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好多会有20%,30%这么大?

网友A:
很正常。
现代电感,为了体积小,几乎都使用磁芯,而磁性材料的导磁率变化非常大。

网友B:
可以做的精密,但是很多情况下没有必要

网友C:
生产时,因为材质,工艺等等问题,感值误差有问题

网友D:
华丽丽的飘过了~~

网友E:
带磁芯的电感不容易控制精度,而其磁芯的温度系数也较大。空气芯的电感精度就可以做的较高,但电感量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