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驱动 感性负载感应电动势高压

楼主(2014-09-05):
有没有做过这种带感性负载的电路,电路图如下,驱动的开关频率10MHz,反向电动势漏极产生很高的电压啊,容易烧坏管子,怎么解决啊?
电源电压30V,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有上百伏啊,使用MOS管两端增加续流二极管也不顶用,用的二极管反向恢复速度不够,很难找到合适的。

网友A:
加大C17,19,提高Q1,2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C17,19,提高Q1,2的电压。

Q1,Q2电压没法提高,找不到开关速度这么快,还耐压高的器件,C17,,19加大了,增加了开关损耗,发热厉害

网友B:
10MHz,为什么要用这么高频率?

网友C:
如果 T1 两半桥电感对称的话, 那么关断时的感应电势应该相同.
如果 半桥感应电压超高 VS, 那么另外半桥 MOS 的体二极管会导通. 所以反向电动势应该不会超高1倍的 VS.
MOS 管的耐压应该2倍的 VS 就够了, 反向电动势不应该有上百伏啊?

也许 C17, C19 起的作用, 干脆拿走, 或者用耐压 60V 以上的超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
二极管加的位置不对,应该加在Vcc和ti、t2之间,另外mos管要尽可能靠近t1、t2

网友E:
你是开关工作?
怎知是反电势击穿?
负载是何物,有何(驱动波形)要求?
R08N50A耐压多大?

网友B:
这种电路,与MOS管并联的二极管可以限制另一侧的MOS管正向电压。理论上MOS管上电压最高是电源电压的二倍。
然而这仅仅是理论值,条件是变压器两半初级之间漏感为零。漏感为零当然是做不到的,只能尽量减小。所以MOS管关断时承受的电压比二倍电源电压要高。两半初级之间漏感越大,MOS管关断时需要承受的电压越高。
估计楼主的变压器绕制时未采取特殊措施来降低两半初级之间的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T1 两半桥电感对称的话, 那么关断时的感应电势应该相同.
如果 半桥感应电压超高 VS, 那么另外半桥 MOS ...

这个不是半桥,是推挽输出,看MOS管的箭头,超快恢复二极管也速度不够,反向恢复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开关工作?
怎知是反电势击穿?
负载是何物,有何(驱动波形)要求?

开关工作,推挽输出,负载是LC谐振负载,通过变压器 MOS管耐压是100V,电源电压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Hz,为什么要用这么高频率?

负载是频率很窄的LC谐振电路,是一种压电晶体,所以频率要求很精确,光是找开关速度10M的MOS就花费了很大心血。

网友F:
看我的,经过实际检验的。

不过我的频率没10M,只有50K。

网友G:
加RC阻容网络肖耗漏能。

网友E:
“实际检验”是什么概念?一款成熟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是频率很窄的LC谐振电路,是一种压电晶体,所以频率要求很精确,光是找开关速度10M的MOS就花费了很大 ...

“负载是频率很窄的LC谐振电路,是一种压电晶体”
这是很困难的事。
谐振电路,频率差一点点,负载就可以表现为很大的电感或者很大的电容,其阻抗变化也非常大。

估计你管子损坏的原因,还是在变压器两半之间漏感以及初级次级之间漏感上。

网友D:
看来还没有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我的,经过实际检验的。

不过我的频率没10M,只有50K。

你这个RC参数怎么计算呢,我加了RCD缓冲电路实验,可能参数没调好,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我的,经过实际检验的。

不过我的频率没10M,只有50K。

你这个电路下面的电阻起什么作用,直接连电容不行吗?还有工作电流多大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下面的电阻起什么作用,直接连电容不行吗?还有工作电流多大呀 ...

R起延迟MOS管导通的时间,我们用的工作电流4A没问题。我们变压器的漏感在1700uH左右。

网友H:
这个电路没有过压保护二极管。用C保护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器件电流多大?如果电流不大,找几个高频二极管并联是可以的。
对于窄带压电晶体,LC匹配不是问题。匹配与不匹配,输出效率可以差很多。晶体的输出功率有多大?如果是几瓦,高频管子品种有多种可以挑选,电路、整机成本也有可能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没有过压保护二极管。用C保护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器件电流多大?如果电流不大,找几个高频二极管并 ...

后面在MOS管D极和S极加了TVS保护二极管,你所得高频二极管并联是并到变压器初级吗?
晶体输出功率10瓦,高频管子有哪些呢,能做到10M吗

确信“反向电动势------烧坏管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面在MOS管D极和S极加了TVS保护二极管,你所得高频二极管并联是并到变压器初级吗?
晶体输出功率10瓦,高 ...

TVS管的高频(重复)特性不知道怎么样,对电路可能形成坏影响。高频二极管是并联到变压器初级,只在例如对管子开关控制下,对变压器电流的续流时导通。
说“晶体输出功率”可能离题比较远,提“晶体吸收功率是多大”对选器件会更直接。能处理10MHz电路的功率器件多了去了,不少是双极型的。你去NXP(飞利浦),英飞凌(Motorola)等公司网站上查查,选Ft在100MHz附近的器件就行了;器件功率根据晶体的吸收功率而定,功率容量要有富余。还要注意耐压参数。有的器件会有应用电路。不过,搞高频功放,对新手是会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TVS管的高频(重复)特性不知道怎么样,对电路可能形成坏影响。高频二极管是并联到变压器初级,只在例如 ...

高频二极管耐压一般很低,而这个推挽电路初级感应电动势很容易升到100V,高频二极管并到变压器初级,只会降低效率啊,根本起不到作用,只能把尖峰脉宽拉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频二极管耐压一般很低,而这个推挽电路初级感应电动势很容易升到100V,高频二极管并到变压器初级,只会 ...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MOS管导通时,初级电压绝对值低于电源电压。
当有二极管续流时,初级电压绝对值也就是个正向管压降,约1V吧。初级端点对地电压最高是电源电压+1V。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MOS管导通时,初级电压绝对值低于电源电压。
当有二极管续流时,初级电压绝对值也就 ...

电源电压30V,关键是MOS管关段时,反向电压大,上升时间快,10ns,就上升到接近100V了。我待会上图给你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30V,关键是MOS管关段时,反向电压大,上升时间快,10ns,就上升到接近100V了。我待会上图给你看 ...

估算一下:
10ns的上升沿,相当于100MHz频率的周期。
100V的电压加在一个估计的负载上,电流有多大?1K负载对应于100mA的电流;10k负载对应于10mA的电流。

一个普通肖特基二极管,取耐压50V,工作频率一般是几个GHz ------ 速度不是问题。
其一般正向电流>250mA ---------- 续流也不是问题。
一旦导通,电压是上不去的。

一个表面贴片二极管几毛钱...

网友I:
反向电动势比电源电压高出许多倍,不知道如何计算?

网友E:
9楼29楼还是很有无虚价值的
可惜楼主喜欢篇幅写作
最大的原理性错误就是加什么续流2级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改成自激式比較優良,振盪頻率由壓電片自我調适,可參考霧化器電路。

功率振荡器?
频率可以保证,但是要保证压电器件在振荡器中吸收、输出足够的功率,能办到吗?

网友B:
自激振荡,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算一下:
10ns的上升沿,相当于100MHz频率的周期。
100V的电压加在一个估计的负载上,电流有多大?1K负 ...

能不能推荐个二极管型号,工作频率几个G,电流能达到250mA的,我找了好几个大厂都没发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要動動䐉筋,樓主目前最大問題在于驅動頻率對不上壓電片頻率,那怕是少許的偏差,造成壓電片趨向于開 ...

我们是用DDS合成频率的,因为晶片用段时间会坏,需要更换,他激式随环境改变比较大,这个频带很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用DDS合成频率的,因为晶片用段时间会坏,需要更换,他激式随环境改变比较大,这个频带很窄的 ...

“因为晶片用段时间会坏,需要更换”
需要频繁更换,更应该采用自激方式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晶片用段时间会坏,需要更换”
需要频繁更换,更应该采用自激方式工作。 ...

还有一点,网了说了,自激的话,不能隔离,我这里是用变压器隔离了得,晶片两端电压有200v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个二极管型号,工作频率几个G,电流能达到250mA的,我找了好几个大厂都没发现有。 ...

我以前查过器件列表,其中有工作频率一项,但是今天没有看到。
你查一下BAS316, BAV99,估计可以保护你的电路。如果单管不行,可以考虑组合使用。引线应尽量短。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反向电动势比电源电压高出许多倍,不知道如何计算?

反电势的计算还是e=-L*di/dt。

根据所给条件,可以确定的参数有,dt=10nS,e对应的压降|u|=100V。
L、di都是未知。为了估计续流的范围,可以认为电感的功能是维持瞬态电流不变,续流起始的电流是最大值,I_max。100V是I_max在跃变阻抗上产生的峰值电压。如果能够根据经验合理地估计出跃变的阻抗,就可以估算出I_max。“跃变的阻抗”指在开关控制下管子D极对地的等效变化阻抗。这是在多个参数未知下的变通估算方法。

这里只是根据楼主的要求给出参考。若要讨论整体方案,还需楼主给出更多的信息。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网了说了,自激的话,不能隔离,我这里是用变压器隔离了得,晶片两端电压有200v ...

自激不能隔离?
谁说的?

网友H:
"晶片两端电压有200v“
电压、电流有相差吗?能估算出吸收功率吗?

网友H:
41楼中“跃变阻抗”指在开关控制下管子的D极对地的等效变化阻抗。

网友E:
为楼主无珠无悔感到悲哀
为“续流2极管”无知无谦的不靠谱感到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楼主无珠无悔感到悲哀
为“续流2极管”无知无谦的不靠谱感到好笑

你做过这么高频率的开关电路再来说,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速度是多少你知道吗?远远不够

现在争论原理对错的意义不大,因为没有见到波形,各自对工作条件的认识不同。你最好贴出加和不加续流二极管的波形,然后确定原理。

网友E:
说是有目无瞳不思不悔真不为过

说你不白说,教你长点儿精气神儿
那张老和海东的见解很有道理
至于“二极管并联到变压器初级”“一个表贴二极管几毛钱”
看看45楼等效图,那电路能工作吗!

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分4块儿:1.负载等效,2.推挽变压器等效,3.驱动波形,4.管子工作状态
当然要分别调谐和失谐两种工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说是有目无瞳不思不悔真不为过

说你不白说,教你长点儿精气神儿

两路交替反向驱动下,你那个45楼等效电路是错的。在楼主核实输出波形之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最简单的鉴别就是:输出幅度的峰峰值>2V? 如果被钳位,说明是你的等效电路原理,否则,...。

如果等效于45楼图,不等于续流电路错误,而是前级电路不符合续流电路要求,需要改进前级。

网友E:
没学电路不做模电,自然不懂自耦等效,自然看不懂45楼
老5老9一时曾刮目相看,不懂可与他们交流学习看看
难怪逗B说是忽悠,再怎么不是理儿的东西也能成长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