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9):串口自发自收

楼主(2014-09-05):
自发自收,就是用一个按键每键一个加1把这个数发出,自己中断收,再在显示屏上显示数字。
以下是编译通过的截图:

以下是程序:
/*
* GccApplication14.c
*
* Created: 2014-9-5 19:14:17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LED与端口的连接
#define  c1       4//PORTD.4
#define  c2       5//PORTD.5
#define  button   2//PORTD.2
#define  UDRE     5
#define  FE       4
#define  PE       2
#define  DOR      3
uchar count;
uchar cnt,cnt1;
uchar counth,countl;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共阳极LED  0~F的段码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void)       //LED数码管切换时间函数
{
        uint i;
        for(i=0;i<10;i++);
}
void display(void)      //LED数码管显示函数
{
        counth=count/10;    //十位分离
        countl=count%10;    //个位分离
        PORTC=tab[counth];  //送十位的段码值到PORTC
        PORTD |= _BV(c1);               //显示LED数码管的十位
        delay();            //保持一定时间
        PORTD &=~_BV(c1);               //不显示LED数码管的十位
        PORTC=tab[countl];  //送个位的段码值到PORTC
        PORTD |= _BV(c2);               //显示LED数码管的个位
        delay();            //保持一定时间
        PORTD &=~_BV(c2);               //不显示LED数码管的个位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int0_isr(void)//按键次数统计
ISR(INT0_vect)
{
        if (cnt==20)
        {
                cnt=0;
        }
        else
        {
                cnt++;
        }
}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USART串行接收中断
ISR(USART_RXC_vect)
{
        u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A;
        data=UDR;
        if((status&((1<<FE)|(1<<PE)|(1<<DOR)))==0)
        {
                count=data;
        }
        display();
}
void USART_Transmit(char dat)
{
        while( !(UCSRA & (1 << UDRE)) );  //只有数据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发送数据
        UDR = dat;
}
int main(void)
{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FA;
        PORTD=0xFF;
        UCSRA=0x00;
        UCSRB=0x98;
        UCSRC=0x86;
        UBRRH=0;
        UBRRL=25;            //系统时钟8MHz,波特率为9600bps
        MCUCR=0x02;          //INT0为下降沿时产生中断请求
        GICR=0x40;          //允许INT0产生中断
        //#asm("sei")
        sei();
        while(1)
        {
                USART_Transmit(cnt1);
                cnt1=c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