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4-09-05):
锰锌铁锂电池是不是3.7V一节的?磷酸铁是3.2V吧?对应的充电电压分别是4.2V和3.7V么?
但是今天看到一个充电机上标称可以充48V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为59V,按照以上的对应关系应该用充电电压才54.6V应该就可以啦,用59V来充电不会造成过充么?锂电池过充很危险的吧

网友A:
过冲 轻则电池鼓起来,重则那就不好说了,锂电千万不要过充

网友B:
48V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为59V是对的

网友C:
15串电池啊
59V充 显然不太好,或许59V是空载电压
不过也好看充电器做的咋样的,如果检测电压到了 关闭充电 那59V 又何妨。
有条件 你自己实际测试下 拿电池做次充电实验 ,自己记录各个时段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为59V是对的

3.2V一节的锂电池,充电电压不是3.7V么?按照这样推算,48V的锂电池,充电电压应该是55.5V,如果拿58V来进行充电,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D:
可能它是16只串联,48V只是“标准电压系列”,充电要按照它的规格书来搞。

楼主:
16只锂电池串联,也有51.2V电压呀,为什么标称48V呢?这不是很误导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V一节的锂电池,充电电压不是3.7V么?按照这样推算,48V的锂电池,充电电压应该是55.5V,如果拿58V来 ...

48V的磷酸铁锂电池一般是16节串连,至少我用的是这样的。你也可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