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解altium为何做这些无用动作,不管怎么调整都会更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06):
你把前面不要改动的钩去掉,工程就不改动这项。

网友B:
执行更改一般就好了

楼主:
关键时执行更改之后,下次重新更新还是出现R280和R286这两个继续互换,导致PCB这两个器件位置变化,需要重新放置,如果不做任何动作,更新之后老是出现这些选项怕进行大改动会影响判断

网友C:
是你的PCB或SCH文件中出现了两个R286在不同位置,其中一个的ID号与R280相同,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导入PCB时把R280删除了,再把R286改成R280,然后又添加一个R286到PCB中。。  典型的双稳态动作。。呵~~
要解决,就是在SCH中找到重名的元件号修改一下,并刷一下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