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使用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6):
求教大神:
    我用的是MPLAB X IDE,芯片用的是中档位的16F1827,然后昨天按照教程变了一个使用A/D模块的小程序,但是编译出错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求教各位大神了

TEST11.1.rar

网友A:
注意看清除你的函数名前后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清除你的函数名前后要一致

恩,我查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把函数名这类的问题清除了之后,又编译了一次,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查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把函数名这类的问题清除了之后,又编译了一次,出现了这个错误 ...

参数呢 函数前后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呢 函数前后一致吗?

:(原来真是这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