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我要开发一个数据采集卡,所能采取的接口形式有哪些?

楼主(2014-09-06):
设定的采样频率是25.6Khz,量化位数是16,最好是最简单,不用再开发什么驱动的,直接插上就能用的。

网友A:
无需驱动就只有RS-232或RS-485接口,而USB、PCI、EXPRESS等都是要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驱动就只有RS-232或RS-485接口,而USB、PCI、EXPRESS等都是要驱动的。

232或者485的传输速率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网友B:
你说的是  采样频率是25.6Khz  而不是传输速率,当然串口一般最大用到115200,不能太快,否则会出错误。115.2kbps,小批量数据传输还是可以的,高速肯定不行。
搞个USB的接口又不难。传输速率又快。何乐而不为?

网友C:
用串口还是有点麻烦的,
如果只有一路AD的话,需要的最小传输速率是 25.6K*16bit = 400K,你要是有N路AD,则需要400*N Kbit/s, 232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性能好点的接口最方便的方式是USB,NI公司和中科泛华的很多高速版是PCI,PXI插槽的。

网友D:
与上位机就用USB吧,速度快还稳定,串口怕是跟不上速度,如果串口有自带FIFO还可以尝试下。

网友E:
ch372  w5500都可以

网友E:
目前ch372可以做到8ch(16bit)*8k、(fpga),w5500做到8ch(16bit)*6k不掉数(arm21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  采样频率是25.6Khz  而不是传输速率,当然串口一般最大用到115200,不能太快,否则会出错误。115 ...

我是新手,没搞过usb接口,怕到时弄不好,又耽误时间,您对这个熟吗?我到时搞一下这个的话,不了解的问题,可以请教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