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中两个三极管Q2的作用。

楼主(2014-09-06):
(无正文)

网友A:
半双工开关。发射就不接收;接收就不发射。

楼主:
有人说两个Q2组成三极管与门电路,当两个接收管同时接收到时IC第4脚为低,当没有接收到或只有一个管子接收时第4脚是高电平。

网友B:
很奇怪的电路·····嗯,俺不是说电路原理。。。

刚一看电路,还以为是与门之类的结构···

突然注意到元件的编号,D3-1、D3-2、D3-2-1,这是个内部带一个发射两个接收的模块??立刻有兴趣了,查了下ITR9909,不对啊,ITR9909内部只有一个接收,不是两个啊。。。开始怀疑了~~

再看,原理图中怎么会有同名的元件????两个Q2,两个·····更怀疑了。。

于是复制图像,放到图像编辑器里放大了看,果然········

楼主上午忙完了没事做,消遣大家呢····这是有多无聊啊,这是有多可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的电路·····嗯,俺不是说电路原理。。。

刚一看电路,还以为是与门之类的结构···

这个电路有两个红外感应器,整个产品中感应器安装在不同的位置,只有当两个感应器都有感应时才会有输出。我问的是那两个Q2的三极管结成的与门电路是否可行。这个电路是由一个感应器的电路改的,没有消遣大家

网友B:
哦,俺误解了。

似乎有点问题····
Q2的作用是放大+整形,两个Q2级联起来工作点会有问题,导致输出的波形满足不了逻辑低电平。
嗯,电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不过俺建议不使用集电极负反馈,这种电路也不需要什么线性,只要保证足够的放大量就OK。简单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足矣。

还有个问题,好在与你的电路没什么关系。你这个电路是同一个信号源,两路信号相位是相同的,还好。如果两路信号相位差到了180度····

嘎,这是什么单片机?几个引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俺误解了。

似乎有点问题····

放大部分改成这样了 。单片机是PIC10系列的,6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部分改成这样了 。单片机是PIC10系列的,6脚的

这个就不对了,你在顶楼的图,稍微改下就OK,仍是上面BJT的发射极接下面BJT的集电极。
不需要采用集电极负反馈,嗯,上面的BJT的基极偏置电阻得改下了。

话说你仿真下,什么都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