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在线仿真器好用?

楼主(2014-09-06):
原装的太贵了,谁给推荐一个?谢谢。

楼主:
除了原装的,哪家的质量好些?
还有,C的编译器有免费的吗?

网友A:
xc8,xc16,xc32,有免费的

网友B:
kit3原装也就300*币左右呵,还嫌贵只好买仿的也要100-150 !

网友C:
kit3,淘宝一大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it3原装也就300*币左右呵,还嫌贵只好买仿的也要100-150 !

300?

不要那么贵,只要120~150元就差不多,MCHP自己不生产,都是授权给design  house等生产的,MCHP再向其采购。

如果是淘宝等上面非授权的第三方生产的,那估计几十块都能买到。

ICD3要贵一些,差不多要1000元左右。

如果参加过MARSTER年会,一般还会得到一个7折优惠券,用那个买还可以打7折。

网友D:
PICC有和谐版,也有免费的LITE版,但LITE版在优化上有限制。

和谐版一般可以通过代理商获得(PICC的所属公司HITECH早就被MCHP收购了,MCHP对代理商提供和谐版从来不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