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求解F113这款射频芯片晶振的问题

楼主:
上图是规格书推荐电路,淘宝上买的一遥控器,发现就是这个芯片,但是没有看到焊晶振。
这边能不能用我还没试(接收端还没调试好),但是个人的观点,这个晶振应该是调制频率的源吧,射频芯片没有它怎么能够工作呢?

这边猜想是不是,没有它IC内部还是有个震荡源的,只不过没有接了这个晶振之后载波那么准确。 比如接了晶振后是载波频率是315M,不接可能是380M。
所以这个晶振作用只是PLL的锁相作用,没有的话其实射频芯片也能工作 是这个理吗?

楼主(2014-09-10):
引用 网友A:
完全錯誤。它不是微控它沒有內置時脈,但它可以由XTAL-IN引入時脈,亦即它与MCU共用時脈而已。 ...

我记得以前用过的ADI的  ADF4350 射频芯片,外部不接晶振,压控振荡器也会有接近设置频率的波形输出。
不知这个内部是否也有压控震荡。
我再两下XTAL-IN脚有无波形,如果你说的对的,引脚没有波形,那这个遥控器估计就没发工作了,必须接震荡器。

网友B:
具体怎么回事不要自行猜测,看器件手册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回事不要自行猜测,看器件手册一目了然。

实力不够,看规格书也不能确定。规格书好像说能输出300~450MHz的频率。
但就这个模块不接晶振 ,PLL没锁住,还真不知道会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可惜无线接收器那边一直没弄好,不能马上出结果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力不够,看规格书也不能确定。规格书好像说能输出300~450MHz的频率。
但就这个模块不接晶振 ,PLL没锁 ...

这个显然需要外置晶体或者外接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