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给我看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2014-09-06):
我想用200像素摄像头拍照,然后通过can传送给主机,主机把图片保存在SD里。
主机还可以通过usb或者串口通讯发照片发送给电脑,也就是电脑这边有一个软件可以浏览主机内的拍摄照片。
我现在的问题是
1,CAN通信能不能传送图片。(我觉得应该能)
2,usb通信我没有搞过,我打算用串口发送图片给电脑,可行不?
3,电脑上位机软件业没有搞过,我害的自己写。写个浏览图片的软件容易么?
4,还有就是摄像头拍一张200W像素的图片占多大空间,单片机需要多大的ram才能处理,保存到sd卡里

网友A:
把图片按像素传啊,不过图片大了不好传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按像素传啊,不过图片大了不好传那

是啊。我也意识到了。我用30W像素的话。需要多大的ram空间呢?是不是stm32的ram必须大于图片的大小 才能操作,比如存进SD卡里?

网友A:
不必。传一部分后,存到SD卡里,再传下一部分。

网友B:
用低速通讯线路传图像当然可以,就是慢点。200万像素的图片多大要看你的图片格式,jpg的话,几十K都可以。至于自己写图片浏览程序,这个要看你是否掌握相关的编程,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速通讯线路传图像当然可以,就是慢点。200万像素的图片多大要看你的图片格式,jpg的话,几十K都可以。 ...

谢谢。我我打算用fifo的摄像头操作。应该难度不大。我以为单片机的ram必须大于大于图片的大小才能 操作图片看来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传一部分后,存到SD卡里,再传下一部分。

图片信息其实就是一组8位的
数据吧。

网友A:
那要看是多少位真彩色。有8位,16位,24位,32位的。不过都可以分成8位来传。

网友C:
一般从摄像头输出的是RGB像素数据,根据分辨率大小输出的原始点阵数据不同,但是用在低速传输或存储时,必须经过压缩,可以使用简单的RLE压缩,类似于BMP,或使用jpeg/png压缩算法,将原始像素点阵压缩后再传输.
串口速度很慢的,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是视频流的话,那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