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NRF24L01接收端收不到程序,该怎么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4-09-06):
    如题,发送端循环发送程序,读写寄存器操作都正常,数据也可以发送出去,主从机的地址,频率,发射功率设置检查过不下几十次,都是一致的,但就收端就是收不到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哪位知道该怎么确定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会不会是从机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从机硬件有问题?

应该不会,我测试过从机的读写数据,读写寄存器都显示正常,应该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delay函数的问题啊,你买的东西里面没有示例程序吗?里面的的延迟不要变

网友B:
我们这个板子就是delay有问题,还有就是几个电容没有焊上,导致不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板子就是delay有问题,还有就是几个电容没有焊上,导致不能通信。 ...

能不能详细说下delay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程序是自己写的,给写过的人看也说没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我的延时用的太多了,但我感觉没什么影响啊,至于板子应该没问题,我买了6个,挨个试过都这样,不可能都坏的啊。

网友C:
为何不用例程试试看结果...

网友D:
先确定能发出去,用频谱仪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能发出去,用频谱仪器看看。

可以发出去,设置不自动应答的话可以读到成功发送的中断,接收端可以用什么仪器测试,示波器可以吗?要怎么用?

网友B:
对,你看发送端有没有初始化正确,不是有IRQ引脚吗?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电平的变化。

网友E:
软件设成IRQ引脚有效,用示波器看发送后IRQ有没有出现过低电平,可判断硬件和基础读写软件是否正确,接收端使用同样的基础读写软件,设成接收状态,肯定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设成IRQ引脚有效,用示波器看发送后IRQ有没有出现过低电平,可判断硬件和基础读写软件是否正确,接收端 ...

检测STATUS和FIFO_STATUS寄存和检测IRQ引脚功能差不多吧?或者IRQ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设成IRQ引脚有效,用示波器看发送后IRQ有没有出现过低电平,可判断硬件和基础读写软件是否正确,接收端 ...

IRQ中断和STATUS中的发送成功和接收成功中断有什么区别?

楼主:
电源稳定性会不会影响?因为没有3.3V的电源,我用MAX232转串口模块给NRF供电,这个电压应该比较稳定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IRQ中断和STATUS中的发送成功和接收成功中断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认真想过,就会知道这样能用示波器验证。

网友E:
引用 楼主:
IRQ中断和STATUS中的发送成功和接收成功中断有什么区别?

你说呢?

楼主:
终于找到错误了,是电源的问题,用了一周去找程序的问题,虽然浪费了些时间,但对这个模块的了解更加深入了,算是因祸得福吧。原来用max232上3.3v的输出端供电,没想到这个竟然不可以,今天实在找不到错了,就用学生电源调成了3.3v,试了一下,竟然好了,巨汗!本来也怀疑是硬件的问题,但是所以读写寄存器,包括发送数据前后读STATUS寄存器都显示结果正确,就没想到硬件还有问题。还是经验不足有待磨练啊,把我的错误写下来,就当给以后再用这个模块的朋友们提个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呢?

找到错误了,竟然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F(2016-06-23):
引用 楼主:
找到错误了,竟然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电源会有什么问题?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发送正确,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