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要用79f166a做一个lcd的驱动

楼主(2014-09-06):
我现在要用79f166a做一个lcd的驱动,仔细看了一下资料,看到lcdram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A:
字节把数据送IO口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哦,这个lcdram有什么用,怎么用?

网友B:
只要你打开LCD驱动,则会在LCD的COM和SEG上面显示波形,然后你将相对应的LCDRAM置1,则点亮,置0则不点亮。不能直接送到IO去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下C语言的例程吗?,怎么对lcdram进行操作

网友C:
这个很多吧

楼主:
79f166a的数据手册对外中断4是下降沿中断还是低电平中断,没有找到说明,能介绍以下吗?

网友D:
不知道,帮顶吧

楼主:
我找找吧,多谢几位回帖

网友E:
用_at_绝对定位一个显示缓冲区,地址就是显示RAM
unsigned char xdata dis_buf[7]                _at_        0x01e0;                        // 显示缓冲区,最终显示区域

数组长度根据你实际使用的LED或LCD位来确定,这样定义之后,每次译码都直接把它当普通的xdata处理即可,无须每次都要调用外部ram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