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飞导线

楼主(2014-09-06):
今天在选型芯片 原来打算用21x34的 模块不够看到22x45 但这个没有写支持进程传感 21x34用进程的时候也没有特殊设置 就是直接飞导线 22x45直接飞导线是不是也应该能用

网友A:
没有样片试试?

楼主:
手头没有样片 望用过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B:
你说的进程(近程)是指接近感应?

网友C:
proximity sensor? 如果是,那么22x45支持proximity sensing, 也是直接飞线。

楼主:
22345-24SXI 2.8美元  和 22345-24PVXI  5.6美元 怎么差这么多RMB除了封装那里不一样么

网友A:
我觉得没有22345-24PVXI这款片子,22345-24PVXA 或22345-24PVXE好像有,但是都是汽车级的,所以价格好。

网友C:
网上的价格仅供参考,你最好问一下代理商

楼主:
对,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的。

网友D:
引脚密的话飞线可不容易啊

网友E:
确实是这样

网友F:
这个可得看技术啊

网友G:
要是我这么手拙的话可是飞不了线的

网友G:
没有接触过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H:
只要找到哪里出错了飞线处理就好了

网友I:
这个活需要点技术啊

网友J:
飞过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K:
引脚密了就不容易飞线了

网友L:
木有这么玩过 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M:
楼主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