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485电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14-09-06):
今天拆了一个电能表,看了一下它的485通信部分,如图所示,感觉不大对劲,好像没有办法发送数据吧?

网友A:
这是个发0不发1的电路,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发0不发1的电路,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

明白了。谢谢!还有一个,为什么要用一个非门呢?本来可以直接取光耦下端的分压来控制发送和接收啊,为何要多此一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还有一个,为什么要用一个非门呢?本来可以直接取光耦下端的分压来控制发送和接收啊,为何 ...

这个就是设计者的缘故了,确实不是必须。

网友B:
发0不发1,的确是这样子,那是不是在每次通信的时候,规定的协议都得以0开始呢?
这样接收方才能知道现在正在通信,而不是总线闲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0不发1,的确是这样子,那是不是在每次通信的时候,规定的协议都得以0开始呢?
这样接收方才能知道现 ...

串口通讯本来就规定从0开始,所谓的“起始位”,否则串口永远处于激活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