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文件系统制作烧写到开发板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06):
root_2.6.31里面的inittab文件:
::sysinit:/etc/init.d/rcS
#ttyS0::respawn:-/bin/sh
  tty2::askfirst:-/bin/sh
  tty3::askfirst:-/bin/sh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  mkyaffs2image root_2.6.31 root_2.6.31.bin
生成.bin文件后烧写到开发板(TQ2440),终端不断出现:
can't open /dev/  tty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an't open /dev/  tty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该怎么解决啊,求大神支招!!!

网友A:
从输出来看,肯定是有程序要操作tty设备,而在/dev/目录下又没有找到这个设备节点,并且你的系统中也没有udev这种动态创建设备节点的机制,所以就报错了.
建议在你的文件系统中手工建立设备节点:
mknod /dev/tty2 c xx xx
mknod /dev/tty3 c xx xx
然后再打包成jffs2,烧到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