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的PCB Rule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06):
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一个布线规则设置按钮,你可以控制每一个网络的布线规则,比如线宽,线层等 ,设置方法:place——drectives——PCB layout,然后放到线上,双击打开,点击 add as rule——edit rule values,里面有很多规则,

网友:
布线规则设置按钮,可以对其进行设置控制每一个网络的布线规则,比如线宽,线层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布线规则设置按钮,你可以控制每一个网络的布线规则,比如线宽,线层等 ,设置方法:place——drec ...

是不是当某个网络的布线规则与整个原理图的布线规则不一样才用这个符号。
比如电源线和地线的线宽要设置得比较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