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b0505s-1w输出电压

楼主(2014-09-06):
我买的b0505s-1w输出电压5.6v请问正常吗?b0505s-1w输出端带稳压吗?

网友A:
你是按照芯片资料里面的电路图设计的吗?

网友B:
主要看两个应用场合:1.标称输入的情况下,如果后端的负载时轻负载,比如低于10%的负载要求,那么这个电压的输出是正常的;
                    2.高压输入,比如5.5V的输入情况下,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
B0505S-1W是不带稳压输出功能的,如果需要稳压输出功能的,可选用金升阳IB0505LS-1W产品,内部自带LDO,具有稳压输出功能。

网友C:
请问版主,所谓的非稳压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所谓的非稳压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负载(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越小。。从 5.xV 降到 4.x V。不够一般数字电路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您好!非稳压输出产品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负载越轻输出电压就会漂高,负载越重,输出电压就会降低,可参考误差包络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