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

楼主(2014-09-06):
同步和异步时钟

由于CPU和外设能被从不同时钟源驱动,可能有很宽的不同的时钟速度,一些外设通过CPU访问需要在不同的时钟间同步。由于这个原

因外设有一个SYNCBUSY状态标志,可以用来检查是否一个同步的操作正在运行,由于自然的原因,不同的外设之间的同步可能有所不

同。详细描述每个外设可以在相应的子章节中"同步"找到。

在数据手册中参考同步时钟指的是CPU和总线的时钟,而异步时钟是由通用时钟产生的。
13.3 寄存器同步
13.3.1 概述
     所有外围设备都是由一个数字总线接口,它是连接到APB或AHB总线和定时使用
相应的同步时钟,一个核心的时钟,时钟使用一个通用的时钟。访问这些时钟域必须是同步的。这种机制是实现硬件同步过程
即使不同时钟域以相同的来源和在相同的频率。所有的寄存器没有同步总线接口的访问。所有核心在通用寄存器时钟域必须
当写同步。一些核心寄存器时必须同步阅读。注册需要同步这表示在每个寄存器描述。两个属性:使用write-synchronization read

-synchronization。

一个通用同步器是用在一个外设的所有寄存器,因为,只有一个寄存器在每一个外设在同一时间能被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