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这种逻辑关系 四个输入 一个输出

楼主(2014-09-06):
逻辑是这样的 ,四个输入,一个输出。四个输入的初始状态时随机的,可能是0也可能是1,我想实现一种逻辑就是当四个输入任意一个有跳变时,输出会产生一个跳变的信号,而且能带锁存功能,四个输入当有一个跳变时输出就跳变并锁存,请教大家怎么能实现这个逻辑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逻辑上就说不通。

“输入任意一个有跳变时,输出会产生一个跳变的信号,而且能带锁存功能”
某输入端产生跳变,输出即跳变。该输入端恢复原来电平,也是跳变,输出如何?也跳变恢复原来状态?这可如何“锁存”?
两个输入端,一个先发生跳变,依你的要求输出应该跳变。随后另一输入端发生跳变,那么输出端也应该跳变(恢复初始电平)。第一个输入端恢复(也是跳变),输出亦跳变,然后第二个输入端恢复(也是跳变),输出端又跳变。这怎么能够叫“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就说不通。

“输入任意一个有跳变时,输出会产生一个跳变的信号,而且能带锁存功能”

谢谢may版,也许我说的有点啰嗦了,其实我想做的就是一个类似四位抢答器的逻辑,只是抢答器的初始输入状态不是一个统一的值,有高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這個只能做信號的微弱電壓的增加或者減少的檢知,而且檢知出來的就是一個脈衝。 ...

谢谢king,你的建议好像有点复杂,我想使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实现。:handshake

网友C:
有点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版,也许我说的有点啰嗦了,其实我想做的就是一个类似四位抢答器的逻辑,只是抢答器的初始输入状 ...

不是说得有点罗嗦了,而是过于简单了,很多约束条件你没有说。

如果是“四位抢答器”,首帖所说“初始状态”之后(此时输出端状态确定),任一输入端发生跳变,输出即跳变。其后发生的任何跳变均不改变输出端状态(这才是“锁存”),直到系统复位(复位信号不一定是手动,也可以是定时复位)。

这样的要求,使用普通的单片机实现最方便。
单片机不断对若干输入端采样并记录,下一次采样后与前一次采样记录“异或”,若输入端没有变化继续采样,若有变化则改变输出端状态并且不再对输入端进行采样,定时复位则开启延时程序,手动复位则等待按键。
若要用纯硬件实现的话,建议采用74HC85(4位比较器)或74HC688(8位比较器),当然还需要一个采样时钟。比较器芯片两组输入端,一组为上次采样记录值,一组为本次采样值。比较器输出驱动一个单稳态触发器。

两相比较,单片机方案更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D:
4个输入 一个一个半加(异或)

网友E:
选正沿触发带预置端和清零端双D型触发器(74LS74)两片,每只触发器接成计数模式。R端共接总复位按钮。每只D触发器的触发信号CP,由本位按钮触发信号和4只触发器0态输出端相与形成。无法使用单片机的可按此方式构成抢答器,理论上任意位均可。需要N位的话,只要能构成N+1输入端的与门电路就可。

网友F:
    楼主首帖所讲,输入任何一个跳变,输出就跳变并锁存,既然已经锁存,就不可能再变。
改为输入任何一个先跳变,输出就跳变锁存,在逻辑上就可以成立。

网友G:
像这种要求用VHDL写一下看看综合成什么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看来还是用单片机写一个算了

网友H:
假如楼主的意思这样的:四个输入,一个输出。四个输入的初始状态时随机的,可能是0也可能是1,需要实现一种逻辑就是当四个输入任意一个有0到1或者1到0的跳变时,输出会产生相应的0到1或者1到0的跳变的信号。并且,四个输入当中有一个跳变时输出就锁存计数。————————这个容易实现,无论用什么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如楼主的意思这样的:四个输入,一个输出。四个输入的初始状态时随机的,可能是0也可能是1,需要实现一种 ...

深夜顶贴 我的意思的确就如楼上所说 请楼上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I:
你需要的是加法器——可以用异或门来做,如果用4位加法器也行。

网友I:
和的最低位就是你需要的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深夜顶贴 我的意思的确就如楼上所说 请楼上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理解,到U1C的输出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的理解,到U1C的输出哪里就可以了

U1C的输出一会高一会低不确定。抢答过程又无法记录。楼主需求描述不清楚。我是按14楼的描述设计电路的。

楼主:
谢谢XMAR的热心帮助 我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XMAR的热心帮助 我试试看

不客气。

这个不用计数。按下某个开关后LED显示一会后熄灭。如果连续不断按开关会延长LED亮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