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直接USBD-/D+的ISP下载的 USB Writer WIN XP/7/8(32/64位)驱动安装(zt)

楼主(2014-09-06):
首先看:
STC15W4K系列5V MCU的P3.0/P3.1直接接USB的D-/D+的ISP下载编程应用线路图:

Windows XP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STC-ISP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会自动将驱动文件复制到相关的系统目录

插入 USB 设备,系统找到设备后自动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其中的“否,暂时不”项

在下面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动安装软件(推荐)”项

在弹出的下列对话框中,选择“仍然继续”按钮

接下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 ,如下图:

网页版:http://www.stcisp.com/STC_USB_Low_Speed_Writer.html

全文请看一下附件(请以STC官网最新资料为准):

楼主:
Windows 7(32 位)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下载软件会自动将驱动文件复制到相关的系统目录

插入 USB 设备,系统找到设备后会自动安装驱动。安装完成后会有如下的提示框。

此时,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注:若 Windows 7 下,系统并没有自动安装驱动,则驱动的安装方法请参考 Windows 8(32位)的安装方法)

楼主:
Windows 8(32 位)安装方法
打开 V6.79 版(或者更新的版本)的 STC-ISP 下载软件
(由于权限的原因,在 Windows 8 中下载软件不会将驱动文件复制到相关的系统目录,需要用户手动从 STC 官网上下载 STC-USB驱动程序)

插入 USB 设备,并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列表中带黄色感叹号的 USB 设备,在设备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在下面的的对话框中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单击下面对话框中的“浏览”按钮,找到从 STC 官网上下载的驱动程序所解压的目录

驱动程序开始安装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接下来,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如下图

出现下面的的对话框表示驱动安装完成

此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之前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此时会显示为“STC USB Low Speed Writer”的设备名

在之前打开的 STC-ISP 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号列表会自动选择所插入的 USB 设备,并显示设备名称为“STC USB Writer (USB1)”,如下图:

楼主:
Windows 8(64 位)安装方法
由于 Windows8 64 位操作系统在默认状态下,对于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安装成功的。所以在安装位操作系统在默认状态下,对于没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是不能安装成功的。
所以在安装 STC-USB 驱动前,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暂时跳过数字签名,即可顺利安装成功。驱动前,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暂时跳过数字签名,即可顺利安装成功。

首先将鼠标移动到屏幕的右下角,选择其中的“设置”按钮

然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更改电脑设置”项

在电脑设置中,选择“常规”属性页中“高级启动”项下面的“立即启动”按钮

在下面的界面中,选择“疑难解答”项

然后选择“疑难解答”中的“高级选项”

在下面的“高级选项”界面中,选择“启动设置”

在下面的“启动设置”界面中,单击“重启”按钮对电脑进行重新启动

在电脑重新启动后会自动进入如下图所示的“启动设置”界面,按数字键“7”或者按功能键“F7”选择“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进行启动

启动到 Windows 8 后,按照 Windows 8(32 位)的安装方法即可完成驱动的安装。

网友A:
why are you so niubility!

网友B:
靠。直接USB下载了。这个usb能作为正常的单片机程序中进行操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直接USB下载了。这个usb能作为正常的单片机程序中进行操作吗?

不能,只能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只能下载

按照道理,应该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只是STC没有透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