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60S2 PCA输出pwm

楼主(2014-09-06):
为什么手册上写 当EPCnL=1及CCAPnL=0x0ff时,pwm固定输出为低
见手册256页
我想问,EPCnL=1有什么用?不是8位pwm吗?比较第九位是什么意思?难道  当EPCnL=0及CCAPnL=0x0ff时,pwm输出不为低,到底手册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CCAPH设置的是低电平的时间,也就是0/256 ~ 255/256,就是说,当设置为最大值CCAPH = 255 (0xff),仍旧有一个PCA时钟的高电平,所以,要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时,就要用到“当EPCnL=1及ECCAPnL=0x0ff时,pwm固定输出为低”。

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APH设置的是低电平的时间,也就是0/256 ~ 255/256,就是说,当设置为最大值CCAPH = 255 (0xff),仍旧有 ...

懂了,谢谢啦~~就是CL==255时,是等于ccap0l的,此时有一个时钟的高电平哦,谢谢啦,手册上小于 和 大于等于没注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