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交流220V可以给32kW的负载直接供电吗?

楼主(2014-09-07):
(无正文)

网友A:
哪里来的“二相”?
那叫“单相”。

单相是否可以带32kW负载,看你所使用的供电系统。通常的市电(0.4kV系统)供电是不能承受的,为普通居民供电的单相线路就没有那么大的电流容量。你看看220V单相供电的导线有多粗就知道了。

匿名  2014-9-7 09:07
交流220是单相电,不是两相。若电表安数超过100安就可以。一般单相电表最大60至100安。

楼主:
我有个问题就是,将市电看作电源肯定是有内阻的,假设32kW的时候线上的电流要145A最大值,此时最少需要选择面积25平方毫米的线缆。假设设备运行正负10%的范围电压,那么22/ 145 = 0.15欧姆,就是最大允许电源内阻0.15欧姆。根据计算用铜线的电阻率,最大允许长度就100多米,超过这个长度线上的电阻就大于0.15了。那么假设从电网的变压器端开始,线缆长度100多米很难保证啊?如果线缆长了,就会导致因电源内阻问题的输入电压范围不够了。

网友B:
找个容量大的工业用电的三相电,接出一相不就行了
家里的插座最大也就是16A  一接直接跳闸

网友C:
真是弱电搞多了,,145A算啥啊,只要变压器容量够,电缆断路器都有标准,查一下按标准接就是了。通信公司局用后备油机每相2400A,一样是220V的。

匿名  2014-9-7 13:48
低压民用生活照明用户是不能随意乱接工业设备的,要使用就必须到供电局申请或者到工业用户那里借用。如果楼主非得要在民用照明用户直接接入使用那我就先在这里恭喜楼猪贺喜楼主了,有老板给你当有国家饭给你养不知道楼主喜欢不?

网友D:
1,IEC有规定;
2,线损限制;
3,三相线路零序限制;
4,变压器类型限制。

楼主:
这个设备要在菲力宾用,那没有3相电。

网友:
最终方案 使用50kv的发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要在菲力宾用,那没有3相电。

跟大家开国际玩笑?

网友E:
市啊 220应该是单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要在菲力宾用,那没有3相电。

真能扯。
要说没有50Hz,只有60Hz,我还相信。
没有三相,绝对不信。

网友F:
涨姿势了。

网友D:
补充8楼:
IEC有明文规定,单相电子设备的输入电流峰值不超过30A;
中国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中,单相供电线路的进户配额上限为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