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将来有没有代替DSP的可能。

楼主(2014-09-07):
我发现目前电力系统中大家用的最多的是DSP。但是DSP入门硬件价格太高,自己将来是搞电力系统的,所以在ARM和DSP 上不知道选择学习那个好。

网友A:
M4,内核就是DSP+M3

网友B:
准确的说是M4只有F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是M4只有FPU。。。

这样说,在处理数据方面ARM还是没有DSP强大?

网友C:
先学arm吧,适用性广,掌握数据处理的概念,在接触dsp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学arm吧,适用性广,掌握数据处理的概念,在接触dsp也很快

网友D:
ARM应用范围更广,但比DSP要复杂些,当然如果研究算法的话就另外一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是M4只有FPU。。。

有很多DSP指令的

网友F:
我一个客户已经在替换了,用A5或者A8替换D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