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通道信号采集,都参与运算。同时显示。程序架构怎么写?

楼主(2014-09-07):
最近要写个程序。要求,4通道信号都采集。同时参与运算。通过一定的算法,得到一个总值。而且这4路信号都要能在12864上显示出来。然后12864修改哪一路的信号系数,哪一路就会对应更正。最好这4路值都能通过串口通迅上传到PC的上位机软件上。也就是上位机的软件能够同时显示4路的概况。

用前后台的结构写。我没写好。 后来打算改用实时操作系统,但是不会运用。

请问,这种情况。运用什么架构合理? 前后台?状态机?实时系统?
硬件上设定是 stm32f103vbt6. 然后用CD4051通道转换开关切换。 也不知道行不行?
现在迷茫的很,请多多指点?

*********更新-1********************
4通道采样模拟ADC: 比如采用AD7715这个芯片。4路同时参与运算。 每一路采样 60 sps.
         总的计算: 每500ms 计算一次。
                           假定计算一次需50ms
                算法: 假定用最简单的 4路相加,然后求平均值的方法。
串口发送与接收:采取类组态王协议编写。 波特率1200.
                           如果不行,用rs485(9600)也可。

网友A:
太笼统,我不能判断。
1、采集的是什么信号?模拟的(ADC)还是IO?
2、采集的速度(sps)?
3、要做什么运算?

这3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才能知道STM32F103是否能胜任。
假设你要对4路ADC,采样为100Ksps,做256点实时FFT运算,那么,基本上不可能了,STM32F103有时候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B:
感觉用定时扫描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状态机。显示和串口发送应该都不是问题。
当然,如果算法太复杂的话就另当别论。

网友C: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按照楼主的说法,好像不难,不清楚难点在哪,

楼主:
搞不清楚这样的,程序该如何写。曾经运用过通道切换。前后台结构。没写成。这种对实时性要求高的。不知该如何写。

网友D:
都不知道你的计算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假定计算一次需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