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6713 的MCBSP模块

楼主(2014-09-07):
mcbsp, pc, rc, ST, ce
最近在写用合众达的板子做MCBSP的实验

按照例程写出来的程序提示5个ERROR,都是在结构体上面的错误

都是:
TOO FEW ARGUMENT IN MACRO INVOCATION
还有就是
unrecoginzed token
我看了CSL_MCBSP的结构体 格式定义,并没有缺少什么模块啊,格式也看了很久,也没什么问题的说= =
实在是搞不懂= =求助
程序:
static MCBSP_Config ConfigLoop={

     MCBSP_SPCR_RMK(                 //串口控制器

              MCBSP_SPCR_FREE_YES,   //串行时钟自由运行模式
              MCBSP_SPCR_SOFT_YES,   //串口时钟仿真模式,完成当前传输后串口时钟停止
              MCBSP_SPCR_FRST_YES,   //帧同步产生器复位
              MCBSP_SPCR_GRST_YES,   //采样率产生器复位
              MCBSP_SPCR_XINTM_XRDY, //T传输中断模式
              MCBSP_SPCR_XSYNCERR_NO, //传输同步错误
              MCBSP_SPCR_XRST_YES,    //传输复位
              MCBSP_SPCR_DLB_ON,      //数字回环模式
              MCBSP_SPCR_RJUST_RZF,   //接收数据符号位扩展和调整模式
              MCBSP_SPCR_CLKSTP_DISABLE, //时钟停止模式
              MCBSP_SPCR_DXENA_OFF,   //DX使能
              MCBSP_SPCR_RINTM_RRDY,  //接收中断模式
              MCBSP_SPCR_RSYNCERR_NO, //接受同步错误
              MCBSP_SPCR_RRST_YES     //接受复位
    ),

   MCBSP_RCR_RMK(                        //接收控制寄存器

              MCBSP_RCR_RPHASE_SINGLE,  //接收相位
              MCBSP_RCR_RFRLEN2_OF(0),  //二相位接收帧长度(RFRLEN2)
              MCBSP_RCR_RWDLEN2_8BIT,   //二相位接收数据单元长度(RWDLEN2)
              MCBSP_RCR_RCOMPAND_MSB,   //接收压缩模式
              MCBSP_RCR_RFIG_YES,       //接受侦忽略
              MCBSP_RCR_RDATDLY_0BIT,   //接收数据延迟
              MCBSP_RCR_RFRLEN1_OF(0),  //一相位接收帧长度
              MCBSP_RCR_RWDLEN1_32BIT,  //一相位接收数据单元长度
              MCBSP_RCR_RWDREVRS_DISABLE //32-bit接收位反向特性
    ),

   MCBSP_XCR_RMK(                        //传输控制寄存器

              MCBSP_XCR_XPHASE_SINGLE,  //传输相位
              MCBSP_XCR_XFRLEN2_OF(0),  //二相位传输帧长度
              MCBSP_XCR_XWDLEN2_8BIT,   //二相位传输数据单元长度
              MCBSP_XCR_XCOMPAND_MSB,   //传输压缩模式不压缩
              MCBSP_XCR_XFIG_YES,       //MSB先传输帧忽略
              MCBSP_XCR_XDATDLY_0BIT,   //传输数据延迟
              MCBSP_XCR_XFRLEN1_OF(0),  //一相位传输帧长度
              MCBSP_XCR_XWDLEN1_32BIT,  //一相位传输数据长度
              MCBSP_XCR_XWDREVRS_DISABLE  //32-bit位反向特性
   ),

   MCBSP_SRGR_RMK(                        //串口采样率生成器寄存器

              MCBSP_SRGR_GSYNC_FREE,     //同步采样率生成器时钟
              MCBSP_SRGR_CLKSP_RISING,   //CLKS极时钟边沿选择
              MCBSP_SRGR_CLKSM_INTERNAL, //MCBSP采样率生成器时钟模式
              MCBSP_SRGR_FSGM_DXR2XSR,   //采样率生成器传输帧同步
              MCBSP_SRGR_FPER_OF(63),    //帧周期
              MCBSP_SRGR_FWID_OF(31),    //帧宽度
              MCBSP_SRGR_CLKGDV_OF(15)   //采样率生成器时钟分频

                  ),

   MCBSP_MCR_DEFAULT,      //使用MCR寄存器默认值
   MCBSP_RCER_DEFAULT,   //使用RCERE寄存器默认值
  /* MCBSP_RCERE1_DEFAULT,
   MCBSP_RCERE2_DEFAULT,
   MCBSP_RCERE3_DEFAULT,*/
   MCBSP_XCER_DEFAULT,   //使用XCERE寄存器默认值
  /* MCBSP_XCERE1_DEFAULT,
   MCBSP_XCERE2_DEFAULT,
   MCBSP_XCERE3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XIOEN_SP,     //通用I/O模式传输
              MCBSP_PCR_RIOEN_SP,     //接收器以通用I/O模式
              MCBSP_PCR_FSXM_INTERNAL,    //传输帧同步模式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接收帧同步模式
              MCBSP_PCR_CLKXM_OUTPUT,     //传输时钟模式
              MCBSP_PCR_CLKRM_INPUT,     //接收时钟模式
              MCBSP_PCR_CLKSSTAT_0,   //CLKS引脚状态
              MCBSP_PCR_DXSTAT_0,     //DX引脚状态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传输帧同步极性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接受侦同步极性
              MCBSP_PCR_CLKXP_RISING, //传输时钟极性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接受时钟极性
                )

};

//主函数 main()

void main()
{

     //int result=1;

/***************************************************************
MCBSP回环模式配置:CSL初始化,打开MCBSP,MCBSP端口操作
***************************************************************/
             CSL_init();         //CSL初始化
        hMcbsp=MCBSP_open(MCBSP_DEV1,MCBSP_OPEN_RESET);   //打开MCBSP_DEV1设备,返回设备句柄
        MCBSP_config(hMcbsp,&ConfigLoop);     //利用CpnfigLoop 结构体配置建立Mcbsp端口
        MCBSP_start(hMcbsp,MCBSP_RCV_START |
                           MCBSP_XMIT_START|
                           MCBSP_SRGR_START|
                           MCBSP_SRGR_FRAMESYNC,
                           MCBSP_SRGR_DEFAULT_DELAY); //通过MCBSP_OPEN函数传递的句柄和掩码开始

网友A:
可以发到DSP版块

楼主(2014-1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到DSP版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