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露铜走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07):
请问在PCB背部露铜走线是按如下图设置吗,把走线层改为Bottom Solder

网友A:
没这样做过. 但原理是正确的.
具体对不对, 可以看光绘

网友B:
应该是在 Bottom 走线后, 同时在 Bottom Solder 上再走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 Bottom 走线后, 同时在 Bottom Solder 上再走一条线.

貌似不行啊,再走一条线结果和我图上一样

网友C:
线只有一种。道理上就是,所有连线都是铜皮。铜皮的属性就是长度,宽度。没别的,也不要想有别的。
如果要露铜,则是在你需要的地方开窗,其实这时候你是在对绿油层操作。你只要用任何画图工具,描绘出一个闭合轮廓,放在阻焊层(绿油层),加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不会上绿油,喷锡的时候就会上锡。

网友D:
B层画线,BS层再画。 然后要上锡的话,再再上一个助焊层。就OK了

网友E:
3楼6楼正解啊!

网友F:
围观~~
线都没连上,怎么露铜呢?

网友G:
标准操作时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