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hex文件时总是报告错误

楼主(2014-09-07):
第一次接触psoc,我们需要使用到eeprom,按照手册上将firstblock设置在127(8k flash),长度为64B,但是生成hex文件时总是报告错误

网友A:
什么错误

楼主:
ERROR {linker} Not enough space in FLASH to store xidata. Total of 8221 bytes needed

网友B:
没见过这个错误啊

楼主:
另外我单独写了一个程序,只用了eeprom模块,只写了一句E2PROM_1_bE2Write,就占用了18%的rom

网友C:
eeprom的api这么耗rom资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eprom的api这么耗rom资源吗

是啊,我也怀疑,要真实这样的话换mcu吧

网友E:
用flashblock内带的api直接对flash操作,可以有效减少对rom和ram的消耗

网友F:
直接操作应该不能保证准确性。因为读写flash 条件要求高些。

楼主:
我明白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