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07):
本人初次使用USB芯片,问题可能比较弱,希望高手可以解答一下
使用CY7C68013和altera的FPGA相连,通过labview数据采集。usb芯片没有接eeprom,
上电后usb线插到电脑上,自动安装驱动后,可以显示该设备,并且是**eeprom missing,
usb-console也可以检测到设备,PID是8613,VID是04B4,。利用keil编译FW工程,生成hex文件,加载固件后,就无法识别设备了,unknown device!
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keil里的VID和PID也改成上面一样的呢

楼主:
试了,还不行!

网友B:
VID和PID改了的原因吧

楼主:
我在编写固件的时候,把VID改为0x1234,PID改为0x1111

网友C:
有可能啊

楼主:
但是把VID该成04B4,PID改为8613时还是不行

网友D:
是不是芯片重枚举失败了?

网友E:
不用EEPROM,固件程序就放在主机上了,每次拔插设备时,由驱动程序加载到单片机上。你要配置驱动程序(.INF),使其能够支持二次枚举。

网友F:
强烈建议使用EEPROM,如果不用,会跟以后开发的设备打架,后患无穷。

网友G:
可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该设备被系统识别之后的PID和VID,是不是驱动出了问题。

楼主:
看了下。PID=0000,VID=0000,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一开始,我用的是通用驱动程序cyusb.sys。完了准备用labview的visa弄一个驱动程序!

网友H:
板子都做好了,在想加eeprom就得飞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都做好了,在想加eeprom就得飞线了吧

是啊,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EEPROM,固件程序就放在主机上了,每次拔插设备时,由驱动程序加载到单片机上。你要配置驱动程序(.INF ...

你说的配置inf文件,是cyload.inf还是cyusb.inf?要怎么配置呢?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E:
与驱动相关的配置文件INF,一般是指cyusb.inf。本质是一个文本文件,你可以打开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