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程序最终理论结果应该没区别吧

楼主(2014-09-07):
为什实际差别这么大?
程序一: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nst trdata[]={'A','B','C','D','E','F','G','H','I','J','K','L',0x0d,0x0a};
uchar i;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SEL|=0X30;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TCTL0|=SSEL0;
  UBR10=0X00;
  UBR00=0X03;
  UMCTL0=0X4a;//设置波特率为9600
  UCTL0&=~SWRST;
  IE1|=UTXIE0;
  while(1)
  {

    for(i=0;i<14;i++)
    {
      TXBUF0=trdata[i];
      while(!(IFG1&UTXIFG0));

    }

   //_BIS_SR(LPM3_bits+GIE);
  }
}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_BIC_SR_IRQ(LPM3_bits);
}      //结果是自动循环发送。

程序二: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nst trdata[]={'Z','h','a','n','g','H','U','a','q','i','n','g',0x0d,0x0a,0x00};
uchar i;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SEL|=0X30;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TCTL0|=SSEL0;
  UBR10=0X00;
  UBR00=0X03;
  UMCTL0=0X4a;//设置波特率为9600
  UCTL0&=~SWRST;
  IE1|=UTXIE0;
  while(1)
  {

    while(trdata[i]!=0x00)
    {
      TXBUF0=trdata[i];
      while(!(IFG1&UTXIFG0));
      //IFG1&=~UTXIFG0;
      i++;
    }

   // _BIS_SR(LPM3_bits+GIE);
  }
}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_BIC_SR_IRQ(LPM3_bits);
}                 //结果是每按一次复位键,完整的发送一次。

网友A:
上面的I应该是局部变量,下面的应该是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I应该是局部变量,下面的应该是全局变量

然后呢

网友A:
下面的发完后要多I清0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发完后要多I清0啊

嗯,所以上下理论相差很大,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C:
理论上就会相差很大,下面的一个i没有复位,所以当i>14,trdata=0x00的状态持续。就不会再发送了

网友D: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

对的

楼主:
哦,晓得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E:
全局和局部有时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