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的意义是?

楼主(2014-09-07):
MSP430G2231的工作电压范围为:1.8V  to  3.6V

而BOR的检测电压是1.35V,那么在1.35V到1.8V,不能确保MCU正常工作,BOR就失去它的意义?

楼主:
还有芯片的ADC的最小工作电压只能是2.2V

网友A:
你的意识是号称“零功耗”的BOR,形同虚设?

网友B:
你肯定没做过相关产品……做过了才会知道BOR的作用

楼主:
就凭你这句就能说我没做过相关的产品?有说服力吗?
一般BOR都比mcu的最小工作电压要高
自己去看看AVR,ST,PIC的BOR
你才不知道BOR的作用

网友C:
那你说说,当BOR这个功能的电压比MCU的最低工作电压要高时,MCU的工作电压该怎么界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说,当BOR这个功能的电压比MCU的最低工作电压要高时,MCU的工作电压该怎么界定呢? ...

对,是V(BOR)~VCCmax,还是VCCmin~VCCmax?

楼主:
是否MSP430G2231的实际最小工作电压≤1.35V?
只是当电压小于1.8V时,部分的外设或者timer不能确保正常工作?

ADC的最小工作电压是2.2V
那么在2.2V以下,用什么方法来检测电压?

网友D:
常理来说TI不可能做这种虚无的东西,国产的或许会这样

楼主:
是否TI的bor的机制跟别的不一样
有些字眼不一样的
TI的bor是用power on和power off描述

ST的bor是用power up和power down描述

网友E:
建议楼主咨询专业人士,比如TI官方,当然最好是英文去问原厂的纯种老外的技术支持

网友E:
个人认为不同设计人员设计思路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

楼主:
多谢几位讨论,我感觉我只是有点闲,哈哈,中秋快乐

网友F:
1.35MCU不能正常工作。其他东西看其他东西的需求

网友G:
楼主忽视了Vhys(B_IT–),V(B_IT–)+Vhys(B_IT–)is ≤ 1.8 V.
另外BOR触发条件是由td(BOR)决定的,不是由V(B_IT–)的值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