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C干扰问题

楼主(2014-09-07):
买了一款天敏的电视盒LT300,用来在显示器上看电视。价格不贵,一百多,但效果差。
无论是电视信号,还是输入的CVBS信号在屏幕上都有干扰。比如,白色字符笔画间有干扰,运动的白字也有色差。总之和普通电视的效果差距还是不小。但主控自己产生的OSD无干扰。怀疑是adc输入有干扰问题。

基本结构是:高频头+LA9801输出电视节目的CVBS信号,到CX25837做模数转换成VID(7:0)格式,然后到ARK8118做VGA输出。ARK8118内置单片机做OSD和电视接收逻辑控制等。

我断开高频头和LA9801等,CVBS信号依然干扰。CX25837和ARK8118的电源均有退偶和滤波。

电源输入是5v,无dc-dc,5v的电源直接用,有1117两个,分别降压成3.3和1.8供一些芯片使用。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画面干扰问题。

网友A:
CX25837上该接的滤波电容都接了吗?

网友B:
电源的上纹波大不大?

网友B:
高频头屏蔽正常吗?

网友C:
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片外的设计和电路布局关系相当大,也显得更加麻烦。
支持大RAM

楼主:
高频头有铁盒子,而且我断开电源了。

cx25837是按sheet的公版接的,都有退偶和电感滤波

电源上用示波器没看到波纹。换了电源也一样。

干扰明天拍照给大家,是不规则干扰。仿佛画面不动的时候干扰小。不规则。

网友A:
肯定是屏蔽没有接好啊

网友D:
应该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信号进入端   这一块一定要处理好信号抗干扰问题   一定要保证信号的纯净    二信号进来后   一定要加高频滤波电容   以及旁路电容   这一块你可以找一些参考资料看看

网友D:
第三就是信号放大这块   看看它使用的放大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管子质量是否可以   其实在信号放大这块你最好先看看前级放大电路中那些电阻值   看看能不能调一调   让放大管可靠工作

网友E:
加个信号隔离铁片 试一试

网友F:
看一下电源变压器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哦,我知道了

楼主:
都试试,呵呵,结贴了恩啊

网友G:
ADC参考紧挨着处必须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