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实验】+ JLINK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9-07):
资料上说明,开发套件支持JLINK供电,但是我这边貌似不行啊。JLink供不了电点啊
我的JLINK是正版的V8,用的KEIL5.10。大家的可以吗?

网友A:
jlink是能给MK20供电调试,以及下载程序的:D

网友B:
我试过,我的也不行,只能另外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是能给MK20供电调试,以及下载程序的

具体怎么操作呢,貌似不止我遇到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我的也不行,只能另外供电了

看来不止我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最好还是找出来比较好,JLINK可是很强大的

网友C:
单独一个芯片没问题  你给整个板子供电可能就悬了  板子上可能一个芯片就要几百毫安

网友A:
jlink是可以保证MK20工作,运行,下载,调试的,但不能给MxDOCK供电,如需使用,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一个芯片没问题  你给整个板子供电可能就悬了  板子上可能一个芯片就要几百毫安 ...

有这个可能。JLINK输出3.3V时的最大电流貌似只有4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是可以保证MK20工作,运行,下载,调试的,但不能给MxDOCK供电,如需使用,要单独供电 ...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俺是用CN4(USB和电源)口给供电,CN1(JLINK)下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是用CN4(USB和电源)口给供电,CN1(JLINK)下载调试。

恩,这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E:
用板载仿真器不就好了,供电+仿真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板载仿真器不就好了,供电+仿真下载

比较喜欢JLINK :lol

网友F:
看一下开发板原理图,如果芯片的电源线与整个板子都连着。
那么JLink输出的电估计无法供给了,测一下JLink输出电压估计都被拉低了。

网友A:
kinetis K20开发套件详细开发例程https://bbs.21ic.com/icview-793590-1-1.html,大赛讨论群 32223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