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突然无法打开原理图了

楼主(2014-09-07):
protel99se突然无法打开原理图了,DRC文件也打不开,可以打开PCB文件,原理图和DRC文件图标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快捷方式的箭头,重装protel99se软件后无改进,在其它电脑上做的原理图放到该电脑上同样无法打开,请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A:
换个新版本的或者还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B:
重装系统。

网友C:
卸载 重装软件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SCH的服务。。。

在FILE菜单的左边有个下箭头标志,点之,选择“SERVERS”,在单弹出在窗口中按“MENU”--->选择择“Install”,在99SE的目录中找到“System”文件夹,找到“Sch_SS.INS”,点击打开就行了

网友E:
重新安装个新本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