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擦写次数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2014-09-07):
比如说十万次擦写次数的寿命,是:
1.写满所有存储区域算一次。
2.新建个test.txt,用C写一句HELLO WORLD进去,再退出,算一次。
经本人实践,重复类似于步骤二的方法,就是很差的U盘,寿命也是能超过十万次的。

擦写次数该如何理解呢?

附程序: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t main(void)
{
        int i = 0;
        while(i++ < 1000000)
        {
        FILE *fp;
        if((fp = fopen("h:\\words.txt", "w"))==NULL)
        {
                fprintf(stdout,"Can't open.\n");
                exit(1);
        }
                fprintf(fp,"写入%d次",i);
                fprintf(stdout,"写入%d次\n",i);
                fclose(fp);
        }
}

网友A:
楼主不会真的写这个程序去测试它吧,用到不能擦写的U盘,从个人最早接触到的64M  U盘开始,都没有见过因为擦写不了而报废的U盘,大多是主控坏掉,如果主控不坏或者LDO没烧一般人没那个使用频率,即使很频繁使用的人群,爱国者128M 估计用了10多年了,居然还能用。擦写次数还是足够用的。

网友B:
擦写寿命是同一个扇区的寿命,一个U盘按照扇区分为n个块,假设这个块寿命10W次,如果不是每次都读写同一个块,则损坏率很低。好的主控就是在扇区控制下花了大力气,尽量不擦写同一个扇区,而是分配着进行擦写 。

另外不能读出/写入才算寿命用尽是错误的,你这时的寿命是主控寿命,而不是存储寿命,应该在数据写入读出不匹配时算报废,如果写入0或1,都读出0或者都读出1,就该算报废了。

网友C:
你这是电脑上操作的程序,应用级水平,什么缓存,文件系统,扇区,驱动层硬件层的东西也许就不同了